顶星845pe主板内存不过

楼主(2010-07-21):
主板不装内存报警,装上内存跑一个代码就不跑了,因检测卡问题代码看不清。
内存换过。
内存插槽检查过没问题。
内存工作条件检查过,电压全部正常。
请大家给点思路。

网友:
楼主描素故障不够全面呀,主板上各个电压都正常吗,这种问题有可能是北桥问题,也有可能是BIOS问题.你先压一压北桥试一下.....

网友:
内存相关电压按本论坛说明全测过,正常。

网友:
照你这么说可能是没有插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内存工作条件
内存的供电  时钟  打排阻的值
第一代内存查:
内存槽上面第一脚REF电压1.25V【内存槽上面有标那里是第一脚】 第七脚主供电2.5V  91  92 总线时钟 总线数据2.5V或3.3V  184脚SPD电压【2.5V或3.3V】
不行就刷BIOS  压桥

网友:
这个还是见意楼主先刷一下BIOS,不行再用手压压桥,看是否能跑码或是代码有变化。这些操作是在内存供电,时钟,总线等正常的前提下。

网友:
845的板不会是桥的问题        可以刷下BIOS     不行的话   加焊下内存槽右边的排阻试试

网友:
bios 的可能大, 楼主为什么不刷一下试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