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21):
悲剧了。显示器不会显示了但显示灯还亮着,还有着魔兽的声音。昨晚玩浩方上魔兽兔羊玩的正嗨的时候,突然显示器不亮了,还有股气味,我第一感觉就不对了。真悲剧了,马上关电源,开机箱,第一感就觉得是显卡坏了。马上拆啊,看啊,看了半天也不知道问题在哪里了,连拿去维修的时间都没有,白天还要上班呢,只能自己解决了,请高人指点一二,到底哪里烧掉了,去难道真要把整个机箱拿电脑市场看啊,疯了。
显示器不亮

网友:
显示器灯还亮着,显示器不亮了,你应该先看看是不是显示器坏了?是不是灯管烧掉了?

网友:
先把显示器和电脑边接的线拔掉,看下显示屏会不会有无信号输入的图标出现,有的话就是电脑主机的问题了,还会有声音说明是显卡出问题了,先拔下来擦擦金手指,要不就找过一张显卡试下.

网友:
疾风逍遥
的帖子
昨晚试过有显示器有无信号输入的图标出现,也有声音,那只能说明是显卡烧了吧。。谢谢指点。。

网友:
拔掉信号线显示器能显示无信号 就是电脑主机问题了 多半都是显卡坏

网友:
dwmaksim
的帖子
既然还能听到声音 那么就应该不是主机的问题
看一下显示器线接好没有

网友:
1.2.3.4.5楼的:我被你们彻底征服了,100%显示器问题。
另外提醒新会员:注意发帖规则,严禁灌水之类的话我就不说了,请大家看好论坛发帖规则。

网友:
呵呵谢谢你们了,我已经找到原因了,我把显示器接口插到集成显卡上开机正常了,证明显卡已经报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