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硬盘插入电脑,只有鼠标能动

楼主(2010-07-21):
移动硬盘插入电脑,只有鼠标能动,好像死机一样,如何修复?
电脑

网友:
可能是硬盘坏了吧,也有可能是供电不足照成的,不行的庆把硬盘拆出来用转接卡接到台式机上用mhdd扫描一下有没有坏道

网友:
我接移动盘台式机能看到多分区,只能用一个分区。

网友:
查查USB VCC跳线
如果接的是5VSB,将其跳到5V上
如果不行
换个好点的电源

网友:
盒子拆了 单独检测硬盘看看吧

网友:
按你说的方法单独用电源就可以了,谢谢。

网友:
应该是硬盘坏道太多了吧

网友(2010-09-13):
先换个硬盘盒
还是这样 多是硬盘坏道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