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610C网卡问题求助

楼主(2010-07-21):
客户拿来一台N610C机器  网卡能认到,插上网线任务栏里显示红叉 本地连接无连接,插上网线跟不插一个样   我测过网卡口,防雷击芯片,都正常,在基地下的图,防雷击芯片到网卡的线路也正常,想问下高手  我暂时没有这网卡芯片 还有什么地方需要测试呢!这种故障跟网卡芯片的可能性有多大。MAC地址也正常。请高手指教

网友:
技术小组支持一下!

网友:
看下一网卡接口里的针是不是有下去的,我遇到过好几台都是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
网卡口里的针是好的 我看过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哪个电感?是不是防雷击芯片

网友:
你的网卡型号是什么?我说的是电感 就是网卡到网卡接口信号之间过的那电感 容易坏的  另外25M晶振OK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晶振不OK应该在系统下认不到网卡吧。你说的那个电感我都叫它防雷击芯片  我测过了 没坏 但是还是换了个  还是不行  在系统下就是显示网线没有插上那种状态。  DA82562ET这是网卡芯片型号。

网友:
再测量有没有断线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测过了,没有断线的。

网友:
测网卡槽1,2,3,6

网友:
可以考虑给客户用个USB的网卡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卡槽没问题呀。

网友:
回复 网友C:

    1和2要通,3和6要通,,如果通的话,网卡芯片可能是坏了,换一个,

网友:
在搞不好的话,就直接改USB网卡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测过了,是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改USB有什么好方法吗?客户不想要插在外面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改在里面,南桥一般都有8个USB,而最多用了3到4个,,找一下空的USB,,《看图找》,重点看那些空的接口,,有可能会有,然后原理一样了,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帖,已修复,网卡问题。更换网卡芯片OK

网友:
我的一块intel 845GV主板  网络一会儿链接  一会又断开  网卡芯片DA82562ET,加焊过还是老样子,是不是网卡芯片挂了会出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