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z-mx

楼主(2010-07-21):
主板开机都正常,就是点不亮。集成的用过了,独立的也用过了。 还换了好几张显卡,就是点不亮。测板卡跑马正常。

网友:
刷个bios  或压下北桥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跑码 正常  不显先清空COMS  再刷BIOS

网友:
清CONS,刷BIOS ,打下PCI-E插槽和北桥之间的偶合电容阻值是不是正常看是不是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