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北桥只有10欧姆!

楼主(2010-07-21):
之前的SL400不加电,后来检测是一级短路,而引起短路的却是一个很普通的贴片黄色电容 ,现在更换了,但是北桥的电阻只有10欧左右,插上外置电源插头,北桥就发热了,还可以听到一些电流声,现在都不敢上电试机!!!
请问各位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嘛?????
电源

网友:
这之后的北桥有的甚至是0欧看一下电流

网友:
楼主先上电试试看,看能不能显示,有的北桥10欧姆是正常的,可是按你的来说发烫就是不正常的了

网友:
北桥供电可能异常

网友:
北桥 有的阻值 才几欧。

网友:
换个北桥试下就知道了,有可能是烧坏了

网友:
正常的 我刚刚测量了也是9欧,应该是缺少电压导致NB发热的

网友:
先在的双核本桥上的电容在10欧以内很正常不像原来P3P4的本阻值那没大都在20欧以上据你说的发热发烫就可能有问题了

网友:
我修过这个问题,这个是通病

网友:
965的北桥设计不同 有一个0欧姆的 有的有三个0欧姆的

网友:
你插电不开机北桥也会发烫吗
如果发烫北桥肯定有问题

网友:
看看 北桥上面的电容都有电压么,,没有电压的不是烧了就是 维修前供电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