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接手了一批触摸屏坏了 显示器。不知道从何下手

楼主(2010-07-21):
          最近接手了一批触摸屏坏了 显示器。不知道从何下手            有那位朋友修过  指点下小弟啊

网友:
楼主 发财了,慢慢的修吗.

网友:
啥意思?触摸按键?

网友:
不是啊  就是触摸屏没有用了 不知道怎么修啊

网友:
看样子是电阻屏吧,先重装一下触摸屏的驱动,校准下屏幕看看,如果校准不了的话,多半是触摸屏的驱动板坏了,重换一块就好,触摸屏很简单,很好修的

网友:
检查屏线啊

网友:
一是驱动问题   二是控制IC坏

网友:
这个我也还没有搞过咧,懂的来讲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