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主板上的1.5vsb 3.3vsb

楼主(2010-07-21):
高手指教,小弟在此谢过了
主板

网友:
高手们,3vsb 5vsb 3.3vsb 1.5vsb都怎么测啊,指教!!!!

网友:
大部分台式板你能测到5VSB(紫线或是三端稳压器的输入脚),3VSB可以从PCI A14 或是 三端稳压器的输出脚。
常见三端稳压器有:1117 1084 1086

网友:
1.5V一些南桥附近电容应该可以测到,SB3.3V大多是由SB5V经过1117 1084 1086稳压器转换过来的!3.3V在PCI A14角可以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