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下笔记本自动掉电重启(烦请技术小组进)

楼主(2010-07-21):
这个问题之前我发过贴子,但没结果,修不好把客户机子收下来了,今天有时间再来请大家讨论下
一台R50的笔记本能显示,但刚到LOGO就自动关机再上电,如此反复,先换了南桥无果,后发现只有把南桥取下用假负载,上电才不自己掉电重启,把南桥上到板子上,就算用假负载也会掉电重启,(声卡,功放,PC卡,均取掉,TB换过)请教下技术小组,我现在应该查哪个信号先?谢谢了,大家有话就说,我不怕走弯路!!
换H8 OK(感谢wjx6841 兄弟给的指点)

网友:
最近遇到了一台R51E 也是你这样的状况 一见画面就断电
是屏线接口附近 有一保险丝 短路了 换下就好了
可以查下试试

网友(点评):
保险短路了还会显示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是IBM经典故障,我都量过了,谢谢保险都是好的!

网友:
楼主换个SB试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先换了南桥无果,已经说明了的,另2楼应该是打错了是断路不是短路

网友:
是到了LOGO自动重启
还是掉电

网友(点评):
这个我不敢断定是断电还是重启,电流掉到0.03然后又上去了,非要说的话应该是自动重启!

网友:
以前有修到过DELL D600密码芯片有问题会不断重启。楼主可以试下密码芯片

网友(点评):
谢谢你的指点,我马上试下!

网友(点评):
换了码片还是一样!

网友:
  南桥的ri#信号是个什么状态

网友(点评):
好的,你终于出现了,我马上查一下

网友(点评):
一直是3.3V的高电平

网友:
这个像是供电不足的原因,LZ可查查供电方面

网友:
  出问题的时候也是3.3v吗 要不你再看看smi# 这两个信号一般有问题出一些奇怪的重启和蓝屏的问题

网友(点评):
RI#高电平是正常的吗?,我再查一下SMI#,非常感谢你了!!

网友(点评):
RI#一直都是3.3V高电平,是正常的吗?,我再查一下SMI#,非常感谢你了!!

网友:
SMI#在重启时有一个3.33-3.25的跳变,这个应该不是问题吧

网友:
  似乎是无计可施了 如果你坚持要修好这台机器 你先分别去掉pci上面的所有设备看看 不要同时去掉 一个个来 确定是外设 南桥 还是北桥的故障

网友(点评):
有你3次回复,修不好也非常感谢你了!

网友:
外设都去过,北桥也重做过!哎功力不够啊

网友:
bios的问题或是密码芯片的问题

网友:
请查一下开机按键板,曾经修一台类似这样的,不过不是IBM的,是宏基的。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BIOS有没有刷过,感觉应该是读外设时出错了,看是不是BIOS错了

网友:
楼主为什么就跟板子号上了?为什么不考虑换个CPU呢?还是已经换过了懒得说下,从故障现象来看,能亮机。看见LOGO就掉电。电流应该已经能到1.2A左右了吧!!有没有可能是CPU坏,或者CPU 电容漏电导致重启?既然SB NB 都BGA了,应该可以排除虚焊的问题了,剩下的应该就是信号方面的事情了,BIOS刷过了?用示波器测一下波形看看,本人修本技术不好,只是给你提个醒。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看看PWRSWITCH 这个电路D21是否击穿。

网友(点评):
兄弟一语中的,虽然不是这个D21击穿,但给了我思路,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
回复 网友D:

    修过一台R60的开机LOGO后掉电开始认为屏供电出问题了后确认不是 维修时无意按住高压板处开机不在掉电换个高就好了 或你把屏线拔掉开机看看还掉电不 不掉的话换个高压试下个人意见

网友:
你把南桥拆下来用假负载,没听说过南桥还有假负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打字打错了吧   他想打的可能是断路
保险丝本来就可以说是导线 0欧的   哪来的短路

网友:
楼主能不能把具体除理方法说一下!也学习一下!电路图能发一份给我吗?研究一下

网友:
CPU供电查查看,或是CPU槽,我修过一台也是这样,加焊了CPU槽子就好了,你可以试试看!

网友:
IBM机子经常有二种通病。IBM芯片,H8芯片。

网友:
ibm R50的机子不上南桥也可以触发?算我见识小了还是没理解清楚?

IBMT4\R40\R50\T43等没南桥可以触发,看过的请跟帖

网友:
回复 网友E:

    IBM T4系列(可能是迅驰系列)拿掉南桥肯定可以上电的,其他的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