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I Radeon HD 2600XT(RV630/M76)不显,简单维修一例

楼主(2010-07-21):
显卡:ATI Radeon HD 2600XT(RV630/M76)
故障:  不显示。

观看外观没有什么问题(也没仔细看,客户是从机箱拆出来的)。  插到主板上,发现主板不认显卡。
代码一直档在C1 ,跑了好几遍 代码才过去。  蜂鸣器难听的响了两声。

显卡没认到核心。  查供电。GPU供电正常 1.23V  (由NX2114组成的PWM电路 显存供电也是这样子的)
显存供电。只有0。5V  不正常  没有供电。

以为散热片档住了 拆下来后 量NX2114的几个脚 。因为显卡修的比较多 。知道查常见的几个脚 1 ,5 脚  发现 1脚只有2.4V 电压 5脚有5V的电压  明显1脚不正常 拔下来 观看了下 (与GPU供电周围对比了下.发现掉了电阻)
量GPU那边的那个电阻.是保险电阻.  我拆了个保险电阻  装上
再次上电   码就一直跑下去了  到26后滴的下 响一声  显示器 亮了  呵呵

显卡 修好了  也小跑了下 3D

网友:
这块显卡是我08年比较喜欢的一款,还有款海外版(PRO)的性能不错,不过电阻你上的
是多大的阻值的?

网友:
我上的几十欧的电阻啊

网友:
顶贴,学习
这显卡我自己也在用是七彩虹2600pro,性能还行,玩超大点的游戏卡,

网友:
RV630用3D01能测出什么?
要用06加DOS下测试,不然测不出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