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8CPU假负载,测出的各电压,主时钟和各参数,正常吗?

楼主(2010-07-21):
总线时钟:0.35-1V
主时钟:
PG信号:3V
PLL供电:1.77
CPU内核电压:
基准信号:1.17
复位信号:1.77
停止时钟:1.77
初始化输入:1.98
休眠控制:11.77
中断控制:1.77
不可屏蔽中断:0.2
可屏蔽中断:0.2
地址位屏蔽:1.77
忽略数值错:1.77
系统管理中断:1.77

网友:
那位师父帮帮忙呀!
一、这块主板,各供电正常,各时钟正常(除CPU不解外),各复位正常。BIOS已唰新,板上无任何烧伤,各元件温度没明显高,(除北桥外)。
二、迷你测试卡上,5V常亮,RESET灯,弱亮 。PRAME、IRDY(这两个不懂是什么,不亮) +3.3V不亮
没办法了,能触发,就是不跑码。

网友:
不知道是什么主板,请说清楚

网友:
打总线的值有没偏差的  压压桥  换IO

网友:
负载上都有参考的正常电压值的。如果电压都正常,可以用个带灯座看看是否为座的问题。
+3.3不亮,打一下用到这个电压的对地阻值。

网友(2011-10-19):
说得不够具体。

网友(2011-12-21):
期待高手指点

网友:
太麻烦就换板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