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G6841 看看

楼主(2010-07-21):
我现在在修一个SG6841的电源
其中6脚连接到开关管S极的一个贴片电阻烧糊了  只能看到前面的数字是  2  后面的数字看不了!
现在只有300V进IC,其他电压还没有出来。。。。。。。。。
谁知道那个电阻是多大说下。。。。。。。。。。。

网友:
这是一个小阻值保险电阻。用0欧的也是可以的。是过流检测用的。

网友:
我记的 有的  机子上  用的 是 5k的电阻。   楼上说的是  s极和 地 之间的   电阻 (过流保护取样电阻)。楼主 更换 6841 试一试。

网友:
先把电阻阻值弄好吧,看看6841的PDF,

网友:
或许1楼说的比较接近一点。。。。。
2楼说的 不实际   这个不是接地电源。。。。。
3楼说的更不靠谱了

网友:
6脚:Sense:电流传感端。当该端电压达到一个阈值时芯片会停止输出,从而实现过流保护。
连接的是串联在开关管上的电流检测电阻,一般阻值是0.2Ω 3W
楼上说的不是不靠谱,烧掉开关管之后一般伴随着此电阻和PWM芯片同时烧毁。
具体你将这部分的电路图画一下就看出来了。

网友:
这个电阻应该是电流检测反馈电阻,一端接电流检测电阻的上端,一端接SG6841的6脚,这个电阻是不允许开路的,一般是200---1k的阻值。

网友:
这个一般是102的1K电阻。

在AOC的一份SG6841图纸里,用了0欧。

一般用200-1000欧的比较好。

网友:
一般 就是 200-1K的

网友:
哦,谢了啥
修好了

网友:
我所说的,并不是你所想的内容。这几天雷击板修的比较多。碰到很多台这个电阻坏的。所以研究过。我试过用0欧的,也试过用101的。基本上都可以的。过流取样的那个电阻一般是0.22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