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tx/66f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0-07-21):
一台东芝tx/66f的机器。用适配器一到XP画面就重启,用电池可以启动,并且正常启动XP,也不重启,电池充电电流在0.8安左右,硬盘,适配器系统,已经换过,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请大家帮帮忙,分析分析是哪的问题?谢谢!

网友:
把cpu背面的电容全换掉

网友:
先看看CPU座后面的电容,如果有空位置加两个330UF的滤波电容上去

网友:
  都认为是通病了 如果是通病 适配器和电池有区别吗 楼主还是检测一下acdet吧

网友:
貌似北桥过流    我也只是怀疑  适配器供点和电池供电貌似有个节能的环节   本人这方面理论不强   你不妨去考察下这方面的电路区别  故障貌似就出在这方面  本人乱讲   希望不要挨骂

网友:
我也觉得可以先从CPU供电前面的地方下手,查下看。

网友:
看看主供电的保护隔离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