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8500GT花屏

楼主(2010-07-21):
翔升8500GT花屏(开机有点)用mats测4个显存都有写错误,换了显存还是加焊GPU也不行会不会是GPU坏?4块卡都这样

网友:
应该是GPU的问题   73跟  85 的GPU比较容易出现 这样的问题

网友:
一个85的GPU要多少钱,在那儿能买到

网友:
85GT哪款的?TC系列还是GD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