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s

楼主(2010-07-21):
adp3418k和adp3184j可以代换吗?

网友:
这种后缀不一样
一般可以换

网友:
简单,直接找块主板换个试试就OK了。主要是俺没见过3184,确切的说不清楚,有结果了说一声

网友:
回复 网友A:
adp3418k和adp3184j不可以代换  adp3418k可以和adp3110互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