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网本N270 修好,又坏,拆一次烧一个东西,无3M 5M 求助!

楼主(2010-07-21):
心片是CPU N270 945G的,南桥82801DBM的,开机可以触发,电流很小,0.33 ,测3.3V 正常,无5M,再查,发现是复合MOS管,G极无控制电压,输入无电压, 输出也无,发现是815LN,还有一个,8138LN 电源管理心片管理,怀疑虚焊,加焊815LN,8138LN,开机测,OK ,5M马上出来,高兴,修复,280元,没想到客户拿回去用了一个上午又不行了,今天又送来了,看来还是有问题,没办法拆机,开关是在上面板上的,麻烦接线,就用螺丝刀,碰键盘插坐引脚,让它触发,没想到,恒流源上响一下,短路,妈的,待机电流变成0。04,死悄悄,妈的怎么搞的,发现815LN 电源管理心片发烫,马上淘宝上买两个,一个不够,两个备用,OK,今天中午到了,马上拆原来的,上新的,上去,还[ 是0.04,,不是本心片的问题,旁边还有一个81381N ,晕,是不是这个有问题呢,拆了8138,上电,晕,电流直到5A,肯定又有东西烧了,一查对地值,旁边一个复合MOS管,对地值,15欧,晕,看到哪了,跑线路到时钟IC,把MOS管拆了,把时钟拆了,OK,3M 5M 出来了,可电流还是,0.04。不触发,不会是EC挂了吧,接上键盘线,怎么都不触发,测EC边上电容,电感短路,操真的挂了,后面又拆了一次8138LN电源管理心片,些心片控制945G 供电MOS管,没想到拆一次烧一次东西,真的是,气死人了,没经验老是吃圬啊,大家注意啊,控制MOS管的电源管理心片不要乱拆啊,气死人了,现在3M 5M都没了,RTM875时钟心片也挂了,WPC775LAO也挂了,教训啊 ,供电管也挂了,现在只有断开,时钟心片,和北桥主供电,MOS,一装上这两个随便哪一个电流真上4A 5 A 拆时钟时不小心,线路皮都起来了啊,教训啊,现在不只怎么办。。。。。。。。。。

网友:
3M 5M短路没有
如果没有短路
控制3M 5M 的IC型号?

网友:
815LN 和813LN 芝麻管电源管理心片,好小一点点,我买了两个,换上去电流还是0.04,没用,EC 有问题,3M都没了,都不想修了,该买的没买,不该买的,又买 了,四边有角的,中间接地的!烧的东西太多了!

网友:
3M 5M没短,北桥供电的MOS 太烫,断开输入端了,待机还是0.04.这0.04不是3M同5M消耗的能量,是EC短路的,3M 5M 根本没出,把EC取了,3M 5M出来了!

网友:
有此同感   我修一台方正机子也是断一处烧另一处   要整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