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1V2

楼主(2010-07-21):
一个G31V2的板子,CPU插假负载核心电压,时钟复位都没有,PG1.2,插上U之后有1.4V核心电压。内存供电时钟都正常。开机跑E0,内存换了一样,桥压了还是一样。接下来该怎么查?
   请指教

网友:
你用什么内存,有点板子不支持533的。最好上800的试试。

网友:
都换过还是一样,我觉得跟内存没关系。
  但不知道是哪的故障。

网友:
刷BIOS
上带灯测试座打一下

网友:
回复 繁华,依旧 的帖子
换双核的U与667以上的内存试
  还不行就清CMOS  查内存工作条件
第二代内存查:
内存槽上面第一脚REF电压0.9V【内存槽上面有标那里是第一脚】 主供电1.8V【内存槽旁边电感】  119  120 总线时钟 总线数据2.5V或3.3V    238脚SPD电压【2.5V或3.3V】

网友:
内存和CPU都换了 ,内存换了800的,还是不行。我修主板就那几下子,现在没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