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3680不加电

楼主(2010-07-21):
一台ACER 3680 开机不加电 无3V 5V 该如何修起
ACER

网友:
查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楼主 19 v 供电 有吗? 待机 正常吗?

网友:
待机电流多少?楼主说清楚一点好让大家帮你

网友:
这维修流程可长了 告诉你你就能会了啊 看来你还是重新学学笔记本维修吧

网友:
最好是找个图纸,从供电方面查起走

网友:
那就从3V5V修起吧

网友:
先看看有没有静太电流了,如果没有那就从电源开关量电压19V,看有没有电压过来。如果有那就是电源管理IC有问题了。

网友:
现在板子上有19V的电压。待机0.01 系统供电芯片是 MAX 8734A的 这个芯片那个角是VCC呢 感觉好像主供电没有到8734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