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teway W350DI 一长二短报警

楼主(2010-07-21):
Gateway W350DI 开机一长二短报警,显卡是ATI M74-M的,我已换过新的了,故障还是依旧,我把主板上3V电池拆出放电后再装好可显示一次,但关机或重启又不行了,不接3V电池一次都不能显示,[没显示有一长二短报警声]  各位能给个思路吗?

网友:
我也碰到跟你一摸一样的故障,不过是V3000 显卡为G86-630-A2

网友:
这个机器好像cmos电池没电,开机不正常

网友:
我想应该是从显卡到北桥的AD线有问题,这种故障应该是没有检到显卡,或检到显卡在对其复位时出现错误

网友:
你先检测电池有没有电,如果有电,看有没有跑码,跑多少,看是不是不过显卡,北桥

网友:
碰到跟你一摸一样的故障,不过是DV系列的机子。。

网友:
接3V电池可以显示一次,可以先查一下Cmos电路,如果不行,可考虑做一下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