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EP-5EGMI主板不复位

楼主(2010-07-21):
此主板,CPU电压为0但CPU会发热,电源IC是RT9245A,10PG信号,可是为0V,但跑线没有跑出此信号是从哪发出,11脚应该有12V的供电,看例图是直接在电源插坐那接限流电阻过来的,但些板是通过一个电阻连接到了一个三极管
请问,电源IC的PG信号是如何来的,请提供下维修思路

电源IC的引脚定义如图

网友:
这个IC 的PG信号应该是个输出,而不是输入!
1:首先,测量CPU供电端是否短路
2:查9245的各个VID脚的电压,11脚  12脚的电压
3:各个PWM输出端的电阻、电压、波形

网友:
10脚为输出的VRM-PG先不管他 有核心那个脚就会输出

网友:
CPU电压为0但CPU会发热??路过进来学习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源IC的PG信号是CPU供电正常之后反馈给芯片 芯片内部通过这只脚发给SB

网友:
11脚供电 多少? PG是输出  电源芯片没工作 当让没输出
11脚 是启动脚
他 的电压时 12V提供的上拉  并受几个三极管的控制  跑跑线路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看要不就直接在11脚飞线个12V过去,怎么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行的  11脚电压 具体多少我忘了 但是绝对比12V低的多 这个电压是 12V经过2个电阻分压得来的

网友:
跑11脚电路得出结果是:11脚经过一个下拉电子(下拉电子另一端接地)连接一个三极管(三极管的一端接地),此三极管连接另一三极管,此三极管连接一电子(另一脚接地),最后此电子连接到了14脚的IC(ST EZ05528)的14脚。

这是例图

这个14脚的芯片不知道是啥作用,找不到资料呢

网友:
放大例图!

网友:
11#DVD通过你个这PDF电阻分压应该是1.2V左右。
DVD=12/(10+1.2)*1.2

网友:
那个三极管不会有问题吧,电压是怎么输出...

网友:
应该也没有PG把那PG是电源IC工作起来才有的呀

网友:
综合以上原因,很有可能是ST EZ05528有问题,因为它没有输出,所以至后及没有输出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运算的依据不怎么懂???

网友:
11脚线路走向如图,求思路,我直是没有路了,但很想修好此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