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开机暗屏 切外接显示器正常 LCD 正常 高压板正常

楼主(2010-07-21):
asus 开机暗屏  切外接显示器正常 LCD 正常  高压板正常  请问一下是主板那个 东东坏了

网友:
显卡,做显卡吧,

网友:
检查一下高压条供电是否有问题。

网友:
高压上的电压正常吗?开机后屏幕上可不可以看见字(暗屏的情况下)。

网友:
外接个灯管看看亮不亮,如果不亮查下高压条的工作条件吧

网友:
先测试高压板的供电、控制、接地三个信号正常吗?排除屏线是不是有断线;试着用风枪加热一下显卡芯片看能正常吗?

网友:
是高压板坏了  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