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常见故障检修方法

楼主(2010-07-21):
一、测试点正常CPU不工作检修
检测卡代码“FF”,供电、时钟、复位、PG都正常CPU不工作
1、刷BIOS(PLCC方形封装的BIOS座容易接触不良或座虚焊)
2、CPU座虚焊(P4主板中CPU座虚焊是通病)
3、检测卡代码“C0、CF、F0”:CPU座虚焊、时钟芯片、超频,可能导致CPU频率识别错误、挑CPU、蓝屏死机等故障
4、更换I/O芯片;

 二、复位不正常检修4

1、478主板(462)不上CPU或假负载无主供电、无复位、无法关机。
2、遇不能关机复位灯常亮,先修复位(查主供电、内存和AGP供电和南北桥通信电压)
3、BIOS芯片击穿也会导致复位灯常亮(故障率极低)
4、复位灯常亮也和I/O芯片有关系,83627HF最易导致复位灯常亮
5、32.768的晶振坏:不开机、不复位、不走代码* f$ p* a1 J( X7 U( s
6、主板上集成设备:声卡、网卡、75232串口芯片,都可能导致复位灯常亮/ g+
7、南桥虚焊也会导致复位灯常亮
8、CMOS跳线错有时不复位
9、复位电路有电容漏液
10、I/O坏、南桥坏

  三、不能开机

1、一些主板,不插CPU不开机
2、换电源有时可解决
3、CMOS电池没电
4、CMOS跳线                                                               5、主板上粘有导电物
6、PCB有断线
7、电源控制芯片坏
8、逻辑门电路
9、实时时钟坏
10、I/O芯片坏
11、南桥坏

  四、供电不正常:

1、一些主板不插CPU供电不正常
2、电源插座+5V、+12V、+3.3V不正常
3、板上沾有导电物
4、板上有一个或多个芯片短路
5、PCB有断线
6、与+5V相连的电感线圈、电解电容
7、场效应管、与场效应管相连的电感线圈、电解电容
8、电源控制器和外围电路
9、查南北桥、I/O、时钟发生器、BIOS供电

  五、时钟不正常

1、查时钟芯片和外围电路:晶振、滤波电容、供电
2、板上粘有导电物、PCB断线
3、北桥损坏会导致时钟芯片输出部分无波形(如果AGP无时钟,北桥可能损坏)

  六、自动开机

1、一些主板不插CPU、内存、显卡等会自动开机                                        2、BIOS设置有问题
3、与开机相关的电容漏电.
4、PWR相关电路并入一个电容
5、逻辑门电路坏、I/O芯片坏、南桥坏

  七、CPU不工作

1、换CPU、电源
2、刷BIOS、BIOS座接触不好、BIOS供电、CS、OE、地址线、数据线
3、CMOS放电,重新设置BIOS,电池是否有电、跳线
4、I/O坏导致BIOS的总线不正常,CPU也不工作
5、I/O、南北桥供电不正常,南北桥虚焊
6、CPU槽脏、针脚坏、接触不好
7、时钟发生器工作不正常,输出端无波形
8、监控芯片、集成声卡、网卡、DMA66芯片坏
9、ISA、PCI、CPU等总线有地址或数据断裂,用打阻值卡查找故障点
10、一些主板插上测试卡导致CPU不工作

  八、AGP槽不能用                                                                                                    1.插醴坏、PCB断线、板上粘有导电物、供电不正常、北桥坏
                                                                                    九、显示到内存死机

 内存坏或插槽坏、北桥坏

  十、内存识别错误

换内存、刷BIOS、设置CMOS、北桥坏

 十一、键盘口不能用

1、键盘跳线、键盘口座

2、刷BIOS

3、+5V供电

4、滤波电容、电感

5、I/O坏、I/O外围电路、南桥坏

6、换电源有时可解决问题

 十二、显示到CPU主频时不动

CPU插座坏、跳线或CMOS设置错误、北桥与CPU之间的线路

  十三、检测CPU、内存时死机

1、换CPU、内存、电源

2、清CMOS、刷BIOS

3、CPU超频、CPU供电滤波不良

  十四、不正确识别CPU

刷BIOS、CMOS设置、换CPU、时钟芯片及外围电路坏

  十五、IDE口不能检测到

DE插口针坏、RST、刷BIOS、排阻坏、PCB短路或开路、南桥坏

 十六、不能保存CMOS信息

电池没电、CMOS跳线、电池座、南桥坏、PCB断线、二极管

 十七、进操作系统过程中死机

CPU、内存超频、CPU供电滤波不良、某芯片发热、硬件某部分资源不正常、在CMOS里把其关闭或更换该集成资源的芯片

 十八、LOGO死机
                                                                                  时钟发生器不良、I/O不良或不稳定、南桥或北桥性能变差、有电压偏低现象

 十九、内置的显卡、声卡、网卡不能用

检查相关的电路、更换集成设备的芯片

 二十、工作一段时间后死机

芯片热稳定性不好、供电电路不稳定、供电电路滤波不良

网友:
很老的东西了
这里面有些经验,拿去修现在的主板
会碰壁的

修板还是要从懂原理上入手!

网友:
logo死机的很多人外设有关 特别是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