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置电源,cpu和北桥发热

楼主(2010-07-21):
请问sl400,不加电。用外置电源,cpu和北桥就立刻发热是什么问题。摘下cpu供电电路有六七百欧,应该正常啊
插上U后电阻就只有6欧了,同时北桥上面的电容只有13欧

网友:
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不加电代表不触发  你说的发热分明是触发后才发热  你说的电流不够详细  无法解答

网友:
  正常现象 阻值在合理的范围内

网友:
正常的    只要没归0你大多都视为正常吧

网友:
这些阻值都正常啊      你说的不加点是不触发吗  不触发 我还没有见北桥  和CPU发热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