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如何改,让风扇一直转

楼主(2010-07-21):
(无正文)

网友:
将风扇跳过控制,直接连接到适当的电压上不就长转了吗

网友:
跟着风扇电压跑线路啊,跑到场管或者三极管时,测一下各脚电压,有5V的飞线就好。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断开风扇的控制线,把风扇的供电连接USB  供电5V就行了

网友:
usb  供电的5v  刚刚好。

网友:
晕死,不能都评分,

网友:
改风扇的供电是可以的,但最主要是要把老的硅胶除掉、然后抹上新的硅胶。如果有条件就更加一个散热底坐就可以了

网友:
改风扇长转不是根本解决的方法,你首先要清理散热器的灰尘,多数是被灰尘封住了风口。再改善散热,比如加铜片铝片的。

网友:
最简单的和最实用的办法   告诉你 嘿嘿  要给我加分哦   直接把控制大多为黄线  直接取下去   这样CPU只要工作  风扇就长转了   包好控制线  别短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USB供电比较可靠

网友:
本人建议不要再USB上飞5V长期会导致USB供电不足建议在系统5V那里飞。

网友:
把控制一般黄线搞掉,直接U口拉个5V,OK

网友:
USB,接口那里拉一5V就可以了

网友:
其实我采用的比较多的还是三楼的方法,毕竟还是用风扇的供电电路比较好一点

网友:
我一般都是接到5v系统供电端

网友:
我从不飞USB,不安全

网友:
我一直都飞的USB5V,还行,没出过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是所说的3.3V 5V电路那里在5V电感那里飞

网友:
找到USB五伏,把红线拔掉接长一点到五伏上,红线不拔也可以,直接接。

网友:
这可不是个好办法
散热不好  还是清出风口  换硅胶    吹风扇上的灰  一般都解决了
风扇该转的时候不转   可以去看看温控芯片
这样才根除了问题

网友:
我们店里的老板也是接在USB那个地方的!!!

网友:
把测试温度的线断开,接个5V和地就OK

网友:
我一直想问这个问题今天看到有人问了,正好不用问了嘿嘿

网友:
最好是接5V串个220欧的电阻,这样风散转起来就没那么响

网友:
意见不同了0

网友:
-----------------------------------------------------------------------------------------------------------------
27楼有误!
串联220Ω电阻之后风扇肯定不会转的!20Ω还差不多。

我经常用的方法是改风扇为3-4V供电,能保证风扇长期使用。

网友:
直接将风扇的转换场管短接就行了

网友:
从管子上拉个5V过来比较保险,拉USB的话,过段时间USB就不能用了!

网友:
USB比较好找啊,共四个脚,一个供电,一个地,两个数据线,对地阻值可以找到了

网友:
系统5V的话找供电电感了

网友:
找到风扇的供电脚,用刷子找到供电的芯片,把输入端和输出端连起来你可以了

网友:
风扇该常转把控制端拔出用绝缘胶布包好,然后飞个5V

网友:
改风扇是最简单的事情,直接接5V就可以了。

网友:
哈 我来吧 你飞到屏的3.3v供电吧  转速低 噪音低 稳定 散热也好

网友:
改bios里的策略组也可以 不过得有汇编基础~~

网友:
把控制线拿掉
但是有些不行
一定要在控制上加电压才可以

网友:
元器件都是好的,如果BIOS里能改的话,我建议还是在BIOS里把风扇改成常转比较好

网友:
系统5V就是待机的5V

网友:
一般都是飞线到USB那里最方便了

网友:
拨掉控制线,供电接USB 5V

网友:
最好从5V系统供电上取,会安全很多。

网友:
有些笔记本我改过效果不太理想

网友:
风扇供电还不容易。把温控供电的5V和温控芯片的5V输出接上不就行了

网友:
的帖子
这个方法行吗,去掉控制就不用改线了吗

网友:
夏晓平
的帖子
上面那位楼主不是说去掉控制线就可以了吗,不用改线了,你怎么还用改线呀

网友:
系统5V就是待机的5V
引用 网友C:
不是吧,系统5V是,加电后才有的5V 。而不是待机5V

网友:
小小小小白
的帖子
那里飞没事的那是5V的主供电

网友:
飞线要找开机后的五伏,待机的五伏,插上电源风扇就转,那正常吗!!

网友:
都试过 感觉还是把控制线断开保险些 !! 飞USB 烧过几次 USB 供电控制管

网友:
各有各有的方法,最好是修出来的

网友:
USB飞5V串接二极管也就4.几V。不错的。声音也可以。安全着。我常这么整。

网友:
PCIE上的3。3也行的啊

网友:
飞USB会导致usb电压拉低,不稳定或usb不能用

网友:
看供电我一般都是直接,拉到USB口

网友:
非常好的经验

网友:
飞USB线不错,不用那么麻烦去查线路!

网友:
个人都是在USB处引一个5V过去,因为此处的电压就是5V供电,仅供参考

网友:
外国不是有强人那显卡能煎鸡蛋
楼主可以那CPU来煎
一大创举

网友:
拔黄线控制线,让它变成长转应该也是可以的吧

网友:
我们也是 找5V 改 测一个开机有5v的 飞线就行 但别飞到待机 3.3 5v上就行...

网友:
飞USB 供电····比较快捷·········

网友:
“本人建议不要再USB上飞5V长期会导致USB供电不足建议在系统5V那里飞。 ”太强,我从来不敢再系统5V上使用。果然很猛。有的板子剪掉控制线没有用的。你可以尝试下。若剪掉控制线,风扇不转就飞5VUSB 就OK了

网友:
也可以跑线路 但是这样比较耗时间····

网友:
不是所有的都能飞USB5V,见过不少机器USB一直有电的,那样岂不是24小时常转

网友:
好是IBM的就不好弄的呀,那个还要看电路图查信号的。其他的机子就比较好弄点,就像上楼的说的,接在USB 的5V供电的地方就好了

网友:
同意13楼的说法,
最好找到风扇供电的控制管,改一下记它直接打开就行了
一般直接短路控制极就行了

网友:
般都是接到5v系统供电端

网友:
USB供电5V待机就有把.拉光驱供电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