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秀改造的万用表笔!

楼主(2010-07-21):
一直用的一副改造的表笔是直接把针焊到表笔上的,虽然能用可是太难看了。受到坛友们的启发,重新改造了一副,特发出来与大家分享!

材料中性笔尖两个缝衣针两支,中性笔如下图这种:

将笔尖取下,两端稍微打磨一下,中间化些焊锡。表笔无需打磨,直接插入笔尖后端加热。再将缝衣针截断到合适的长度,从前端加热插入。
完工后的效果图如下:

这种改造的特点是,改造过程简单直接,零件加工部分少。缺点是表笔有些长,不过我用着还算顺手,大家还有什么好建议,也来提提。

感谢大家的好建议,再发两张加热缩管后的图片,另外通过几天以来的使用,焊上的针尖还是挺牢固的,并没有脱落。

网友:
表笔金属部分不做好绝缘,以后会有"体会"的。

网友:
表笔能直接进去多少   ?  这样结实吗?

网友:
楼上的 绝缘可以用热缩管解决~!

网友:
太长了。量测试起来易短路。

网友:
太长了 而且感觉针也太细了 应该容易断吧

网友:
感谢楼上所提的意见,我试试用热缩管解决一下前部过长的问题。至于,结合是否牢固,我先使用段时间再说,如果确实发生脱落的问题,会考虑将表笔磨尖些,再焊上试试。这只是表笔改造的一次尝试,至于是否完全成功,还需要经过实践的,再次感谢各位!

网友:
很好的创意,总的是还不错的,不过太长用起来还是有的麻烦的!

网友:
可以说说花了多少有效时间?

网友:
好像还可以,明天也去试试

网友:
其实我想只做红笔就可以啦

网友:
掉地上,扎脚! 扎过N次了。。。也断过N次了,所以没再搞。
最简单的办法,用缝纫机针,硬度好。网线去皮用铜线缠在表笔尖一起,如果你力量够大,都不用上焊锡,如果缠得不是很紧,就上点锡。
长度自己调节。

网友:
直接把表笔的头部磨尖了,套上热缩管一样好用,等尖端磨损了把热缩管一退,再磨一次套上管i又好用了

网友:
表尖没有套进去 很容易断的哦

网友:
都做过很多次了,时间久了就会断,还不如直接把表笔拿去磨尖好用,好看又好用!

网友:
很好  也许这个细针 在没有U座假负载的情况下 量vid 会很好用

网友:
扎的脚背血花流!~~~夏天都穿短裤拖鞋了,没保护!*。*

网友:
改的好处在于什么呢?我觉得胜利那个原装表笔用起来还好啊

网友:
不错。。我是直接把表笔磨尖的。。用不了几下就钝了。。。在测量脚距太小的原件是很容易滑掉。。。。

网友:
怕伤到人  感觉太尖了   容易断啊

网友:
创意不错,我是不会用,原配掉脚上还行,改的掉脚上……不敢想了

网友:
楼主这样焊的针 比我的要美观很多
但是我觉得楼主这样 不牢靠 很不牢靠

网友:
有那个必要这么麻烦嘛?? 去商店直接选中合适的绣花针,和表笔针对齐,绣花针露出0.5CM尖头(太长容易弯曲、够用就好)剪2段0.5CM的吸锡线在表笔前端和后端绕上,加锡。OK啦。
绣花针是钢的,但是也吃锡,有必要这个麻烦吗。

网友:
后面的部分最好用热缩管再套上,可以防短路

网友:
我都是直接把表笔麻尖的,
不过越麻越少,也快要接成这样了

网友:
表笔做的挺不错的,有哪种表用的不错外壳必需好。

网友:
只做红表笔为好,别外再做个带夹子的夹地

网友:
有时间我也要弄个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