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怎么改高压条

楼主(2010-07-21):
    接到一台IBM R50e,故障现象为暗屏。外接显示正常,把屏拆开后,测得保险开路。从一旧高压板上拆下保险更换后,开机屏显正常,测试20分钟后一切正常。
  客户拿走后用了一天又拿回来了,现象还是暗屏。拆开后测保险并无损坏,拆开屏后,发现灯管一端的护套及线已经碳化,于是更换灯管,还是暗屏。
  想改一个通用高压条上去,但是IBM高压条脚位有24个,只测得3个19V的供电脚,以及三个接地脚。其他几个脚有的NC,有的3.3V,还有一个脚是2.04V的。
  想请教有改过IBM高压条经验的高手指点一下,控制脚怎么找,靠近什么?

网友:
改过之后达不到理想的效果。如果要求不高,按常规改法就可以。

网友:
换灯管之后不 亮了,是不是灯管坏了?IBM的高压条最好用原装的,如果用通用的很多灯都没有,这得和客户沟通好

网友:
把万用表笔接好3.3V或者是2.4V的那根线,然后按键盘上面的亮度调节,看下那根线的电压会有变动,有电压变得的那根线就是调节线,没有电压变动的就是控制线。

网友:
支持楼上说的但即使你找到了开启信号也不见得能开机看你的通用高压板需要几个工作条件

网友:
三个条件,供电,开启,控制。都一样

网友:
改高压条只要找到主供电电压,控制电压,还有个地线就行了。你那是IBM的主供电电压应该是16V,控制电压是3.3V,然后分别接线到高压条上就行![地线也要接!]

网友:
是高压板问题吗,主板屏线哪里的保险也容易坏!

网友:
16V 3.3 V接地

网友:
灯管跟高压板一起都得要换的

网友:
不用指示灯还差不多,呵呵,三根,电压,控制,地

网友:
那天也遇到一台T23。开机暗屏。摇两下又亮了!

网友:
我一般都是,把原装的保险去了 在吧线圈去掉,,普通的压在原装高压板灯   后面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高压条市场上很常见,而且比通用的也才贵10块钱,一般我都直接更换,这样效果最好也最省事。没必要那么麻烦

网友:
开关pin和控制亮度pin接到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