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N720T主板故障

楼主(2010-07-21):
故障很奇怪,开机电压0.6V既然可以开机。一开始是主机开机按键坏了,帮客户换了条开关按键。过了几天客户说又不通电了,机子一到手拔掉开关线用金属碰开关排针,可以通电开机说明还是按键问题。后来一测开机电压只有0.6V,0.6V怎么可以通电开机。奇怪???现在新的问题又来了,客户拿回家说有时可以开机有时开不了机开机滴滴的有报警声。请问翔升N720T开机电压怎么这么低,这正常吗?IO芯片是W83627EHG.现在故障就是时开机时不开机

网友:
有些板子开机针接到了三极管上的B极上
在待机时,开机针上的电压就是三极管的导通电压,

网友:
那就是正常,有时点不亮报警诊断卡跑到4C就停了,不会他的显卡也坏了吧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先是换了个三极管,有换了三端稳压器,又换了I/O,还是不行,说是南桥坏了,人家客户不修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开关针到IO的线路中有接三极管的话 那么开关针电压为0.6V就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