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SE198高压保护问题

楼主(2010-07-21):
DELL SE198,开机正常,只要不关机,一直正常,关机再开,背光灯管亮2秒就灭了。找一个废屏(灯管是好的),把灯管接在DELL上不保护,看来应该是灯管问题。但用通用高压板接DELL的灯管又不保护。到底是灯管问题还式高压板问题呢
DELL

网友:
有可能是接口接触不良

网友:
我同意有可能是你更换时的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照你你这么说,不用修了,2样都没问题,驱动板有问题,呵呵

网友:
大家看问题太肤浅了吧,我认为可能是灯管用久了,4只灯管电流不平衡,造成保护。换通用板不保护,有可能是通用板保护电路没那么灵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