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915PL-G

楼主(2010-07-21):
775的主板、加电没复位、复位灯常亮、按CPU没共电、可貌似CPU时间长了有温度、内存、南桥北桥电压正常、按上假负载CPU电压1.2V、打A14阻值187貌似偏低? 桥待机不发烫、该从那下手?希望大哥大姐说的详细点? 座子貌似被人加焊过?.BGA的、我看座子里面电容上油油的、像是助焊膏、

网友:
没什么好说的真接换座

网友:
先把CPU核心供电修出来吖  复位就自然有啦

网友:
先供电,时钟。在搞复位

网友:
上假负载就有电压 、证明6566是好的?

网友:
  直接换CPU座吗?  BGA的?  座子被人搞死了? 也会导致CPU没电压?

网友:
775座子经常出这种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怀疑座子被人焊过先用灯座看一下座子  座子没问题再查下别的所有供电 内存  桥 总线等供电 这些供电正常  再查CPU供电工作条件  VTT_FSB  电源IC的供电  VID组合  EN等

网友:
恩,换了个座子好了,谢谢各位大师了。。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