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图中的数字代表什么?

楼主(2010-07-21):
请问各位下面这张图中52.6B   52指页数。6B指什么呀?R301中标的1和2有什么作用?VL5和VCC3SW怎么分那个是输入  输出电压呀。本人刚学这个。还不是很懂。见笑了。帮忙分析下。谢谢了

网友:
你应该系统 的到基地里学一下,  这样问很累的,

网友:
6B应该是PMH4的脚位   ,VL5是Q53的一个控制电压,VCC3SW是一个供电。这两个点接到VL5和VCC3SW接到这两个电压的供电点上

网友:
VL5和VCC3SW都是输入电压,其它的我也不知道了,刚开始学,不用着急,慢慢来,总会学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