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HDD老提示所连 的硬盘为从盘不支持

楼主(2010-07-21):
一WD硬盘我怀疑是用品牌机的还原软件导致的,我开始用DM分区看到两个硬盘,第一个是WD80的硬盘,然后还有一个500多M的盘,我就对WD80的分区,然后能正常的GHOST系统,但是GHOST完文件就不进系统了,我就怀疑用了特殊的还原软件导致的,就用MHDD的ERASE命令,但老提示接的硬盘是硬盘是从盘,不支持,没法进行,但是硬盘的跳线确确实实跳的是主盘。这样的盘怎么处理能做上系统嫩

网友:
如果是联想的要先把一键还原删了才能进行还原要不然硬盘会被搞死的

网友:
就拿联想的拯救系统为例,我在不删本身的拯救系统,直接用MHDD低格不可以吗,

网友:
你擦写的时候不是接一个独立硬盘,并且将它设成主盘,另外一个硬盘不是取下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