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V193W求助

楼主(2010-07-21):
acerV193W一部.开机不接信号线能正常显示无信号输入,但一接信号线就黑屏,请各位师傅指教一下
主机是正常的,换屏试过了,是显示器的问题

网友:
用手电照着看能看到显示的图像吗。测一下高压板的开启信号在接上信号 的时候是高电平 还是低电平

网友:
ON/OFF线不接信号线为高电平,一接就为低电平

网友:
是不是bios的问题呀,谁有上传一个吧,谢谢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楼主还要什么BIOS啊!直接把MCU换掉。什么型号用什么型号的,保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