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420A 插无线网卡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0-07-21):
今天碰到一台联想旭日420A的笔记本,进系统到XP滚动条就死机,拔下无线网卡就能正常进系统,请大家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
先确定无线网卡是不是好的。

网友:
换无线网卡试了吗?无线网卡是好的吗?

网友:
如果无线网卡是好的。那么无线网卡接口那边要跑线查下了。

网友:
。。。。先换个排除,  不行就用USB的

网友:
无线网卡确定是好的,换了其它的也不行,在BIOS里把无线网卡关了也能进系统

网友:
应该是无线网卡口那边把5V拉低了  因为你接负载就死机  不接就OK   往下排查

网友:
千万别是南桥   先测下供电   确定下网卡是否是好的吧  有时候接口短了 也会引起吧

网友:
是不是网卡不是原装的,如果不是那就要改BIOS.

网友:
在别的本子上看到过这样的情况。但是到底是怎么回事真的是不知道。
楼主如果弄好了请给大家分享下啊。

网友:
这个要用 原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