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电压输出正常,上p4头机器3秒钟掉电

楼主(2010-07-21):
客户拿来机器开机3秒钟风扇停转,拔掉电源p4头不再掉电。以为是cpu供电短路,量了一下阻值没问题,找个好电源换上电脑顺利开机。给客户换上好电源,把旧电源拿来研究。发现插到我的机器上上p4头也不掉电,机器就是不亮诊断卡一直显示c1-ff重复显示,机器是好的,用我的好电源都可以过。拆开电源量各供电管,开关管,肖特基二极管均正常,电容没有鼓包,无发黄的地方,各电压正常。不知道该从何处下手。难道是电源功率不够?高手指导一下吧

网友:
各电压正常都正常,说明电源正常。跑c1可能是你内存没插好。电源功率不够会使电源保护停止工作,表面现象就是:3秒钟风扇停转。

建议仔细测量各路电压,是否在正常幅度内。

网友:
楼主在开机的情况下,测一下20pin电源插头各个电压吧,看是否正常?
(即在带负载的情况下,看各输出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刚在开机状态下又测量了一下,诊断卡代码不停闪烁,量各项电压,除了紫线电压稳定在5v外,其他电压都在2v左右跳动,请问会是哪的问题。

网友:
首先检查两个推动管(C945,C1815一类),两主开关管及对应的加速IN4148二极管和加速电容(两1U/50V),限位电阻等是否良好。还要检查各路的整流肖特基二极管是否良好。再不行就更换TL494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