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220EW9FB开机几分钟后黑屏

楼主(2010-07-21):
故障现象为:飞利浦220EW9FB,开机几分钟后黑屏,指示灯亮,按电源开关键关机再开机,能正常显示,但是几分钟后又是黑屏,试了N次都是这样,确定不是主机的问题。还有就是,当显示器黑屏的时候,拔掉连接主机的信号线,显示器会显示 没有信号 。请教是什么问题?

网友:
楼主,这个现象我经常碰到。查一下逆变条(高压板),这可能是高压板的反馈电路出了毛病,尤其是反馈一路上的二极管。当开机时亮了说明整机都没问题,反馈没了就保护使得灯管灭了。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 还有不是灯管老化或者接口虑焊也会引起这个问题

网友:
那拔掉信号线的话!灯管亮吗?

网友:
估计是驱动部分的问题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忙,我在检查一下,有什么问题再请教大家

网友:
高压板上的IC搞不到,可以另加一块通用高压板,修过几台飞利浦都是这样搞定的

网友:
用通用高压条试试 不行就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建议你做个测试灯管的工具 怎么做了 你拿根1灯管的高压条 拿根连接线 接个适配器连接头
连接线接个12V和地线就可以了 用外置适配器通电就可以测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