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67 电流只有0.3A维修求助

楼主(2010-07-21):
型号:三星R467
板号:Model : Qingdao-R/L 512M
          Rev: MP 1.1
          Code : BA41-01131A
故障:  能开机,不亮机
测试:待机正常,按开机键,电流上到0.18等五秒上到0.3A不动,量电压,3.3V      5V    1.8   1.0V   CPU 1.0V  换过CPU,因无图,无维修思路,那位高手修过此机请指点一下

网友:
看下U的工作条件满足了没/?

网友:
有阻值卡吗   测U 的工作条件  打内存的阻值   这机器不确定是否跑U的话 盲修都没个好的点   电流到3A之前有跳变吗 直上无跳变基本是不跑U  有跳变盲修可以杀下北桥  乱讲的哈 参考下还是可以的

网友:
到0.3A前面无跳变,

网友:
你可以查下CPU的供电芯片,或者换了试下,这种问题大多是CPU的供电芯片引起的

网友:
楼上的哥们,CPU电压已出来,PG也发出了,还与CPU供电IC有关吗?

网友:
楼上的哥们,过CPU不是要0.7A左右吗?我也不知道对错诚心请赐教.

网友:
CPU只是有供电了,都没有工作吧

网友:
不知道楼上说的CPU只是有了供电,并没有工作的具本查法,在就是现在是有供电,没时钟,因时钟芯片找不到PDF不如何下手,请教

网友:
肯定是CPU供电不正常嘛,系统地查一下CPU供电电路和系统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