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MS-A780ML的疑难杂症,有谁来挑战一下?

楼主(2010-07-21):
今天修一块铭瑄MS-A780ML的主板,故障原因是:无南北供电,无CPU供电。
无南桥供电修好 ,但无CPU核心供电无果,主IC是RT8802A,有供电,有EN(两个)无PG输出
此Ic,以换过三次,但同样无果!此板虽然无核心供电,但CPU的PG,复位已有!由此疑惑不解!
哪位高手修过此故障,烦请详解,不胜恩感激!

网友:
坏了这么多供电,桥可能短了。打打USB对地阻值

网友:
你的内存电压有吗  没有你先修一下内存供电

网友:
查内存工作条件是否正常。AMD内存工作条件不满足 CPU无供电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AMD的很多板 无U供电 并不会影响总线 还有复位的  无PCU供电 先用座了看一下桥有没有虚了  没有的话就查CPU工作条件  VDDA   电源IC的  供电 EN  VID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说得很对!都正常了,主IC周围的元件,我都测过了!兄弟有没图纸啊》

网友:
DVD ADJ EB COMP等各PIN外接元件是否正常
现在这种VCOE供电IC,比以前的难多了
我遇到的很多都是VCC VID EN都正常,就是没有输出的故障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你是如何解决的?这个板看来要给客户了!主IC是RT8802A ,!

网友:
内存供电和北桥正常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此一板的图纸  实际维修中8802坏的机率是很小的  电源IC工作条件 正常那就查一下 驱动IC的工作条件

网友:
没有修好
最近在在参考INTEL的VRM1.1电源规范
希望能得到点心得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发现它的上电时序和大部分主板不同啊!很遗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