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15-白屏

楼主(2010-07-21):
白屏:通电白屏,约10秒后,黑屏,插信号(AGP)在主机就一直白屏不熄,开屏测解码板。U5-12V入,出正常。5V入5V,出3.18或2.78V。U5--4953-6I2H。请参图。
     问题:U5可用什么IC代换(以查了一下午没找到PDF)。
              解码板好象不是原装:KR023BDA。
              白屏出在此机应从那些方面分析。

网友:
信号跟屏供电没有都会白屏 测一下屏板电路上的供电有没正常,最好是换个通用板试一下问题是在驱动板来是屏。

网友:
貌似用于驱动NL10276AC30系列屏的,如果是的话,不一定是这板的问题

网友:
白屏不一定是驱动板的问题,也有可能是屏线,或者屏本身的问题,建议先用通用板点屏

网友:
谢谢各位!
现在是接信号线(AGP),白屏一直不熄,在不熄的情况下,测屏驱动板上12V端口处有12V,其它大滤波电容两断只有0.3V,看来屏驱动板供电不正常,下面我继续修供电,遇难时再请大家。再次谢谢大家!!!

网友:
发光二极管

网友:
我赞成是屏线的问题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