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珠,给各位学学高手们是怎么植珠的?

楼主(2010-07-21):
植珠,给各位学学高手们是怎么植珠的?
我就是把桥片给 放上网
把球摆好
风枪吹!
但感觉失败率还挺高!
希望有经验的高手给个号的植珠的方法
再此谢过
方法
购买人数
价格
购买时间
0.5元

网友(2021-11-19):
0.5元

网友(2010-07-21):
那个就要看你的植的桥多不多了,也是经验问题吧,我现在植珠的话可以说是植一次成功一次,也要看你的用的材料方面,这个也没多大的技巧主要是自己多练习

网友:
感觉大的球还更难,因为容易吹动,现在0.6 0.5 0.45的,成功率都很高的。
熟能生巧吧,LZ多练习

网友:
熟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网友:
最好是用专业的BGA来值球,那样成功率很高

网友:
这东西还不简单 我拆植装 一个流程最慢40分钟 植株主要是钢网 最好用单独小网 四周有部分突出的内种 用美容纸把两边包好高度 只要高度找好 助焊膏不要抹太多 要均匀 吹的话我都是用大口 掌握好偏风

网友:
楼上高手,我一碰到植株就头疼,老弄不好,回去照楼上说的试下
“最好用单独小网 四周有部分突出的内种 用美容纸把两边包好高度”
楼上的能不能配个图上来啊

网友:
这些东西。都是工多手熟吧。做得多了。就会了

网友:
多练就行了,油的量一定要掌握好,这是最关键的。温度一般350度。不带风嘴。

网友:
助焊膏很重要,不能多也不能少,做多就熟了.

网友:
一般的南桥显卡呀我都什么都不用的直接把锡珠往BGA上面均匀的一撒,然后就一个一个用尖动西摆好,难后用风枪一吹就OK了,我有钢网,但是我感觉我摆珠的速度和用钢网植都差不了多少,这东西熟能生巧,做的多了自然也就快了根本也不会失败。。摆的时候要求也不高,主要是助焊膏不能太多,但也不能太少了呵呵一定要很均匀。。下一步我要挑战下北桥呵呵。。
分区格式化
功夫很深吗!

网友:
945PM
不是吧?差不了多少?我植一个3分钟,你摆也是?

网友:
油的量一定要掌握好,这是最关键的

网友:
刚开始植球的时候,因为焊膏涂多了,经常会出现两个锡珠在一个洞里或是洞里有锡珠了,又一个进去把它挤到一边去了。所以说,刚开始学的时候,涂焊膏的量也是一种经验。

网友:
直接用植株台,配上合适网板,一摇就好,效益很高的。

网友:
没有你们说的那么复杂吧!多练习,孰能生巧

网友:
我从取到植株 加上 焊上 得1.30分钟

网友:
其实这也是个经验问题,我觉得预热也重要。
先整体预热下,温度不高于350。
我一般不高于320。

网友:
我觉的网子才是重要的

网友:
很好搞的做多了几会了。。。。。。。

网友:
我们公司很多专门做BGA的女孩直球比维修10年以上的师傅还快还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