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G31主板频繁重启。。。。。。

楼主(2010-07-21):
刚要启动就重启,频繁这样。。。。新手求助怎样检修。

网友:
先检查BIOS设置,在看系统,在硬盘,最后才是主板这些硬件问题!!

网友:
拆网卡试试

网友:
桥发热量大不大? 查一下开关针电压是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A:
G31  P31一般主板自检不过内存或显卡  就会不停的自动重启 先换这些外设试

网友:
检查电源,代换一个试试

网友:
楼主 的问题面太大了。起码说下启动到什么程度,跑什么码,

网友:
问题含糊不清   无法判断

网友:
主板的I/O芯片

网友:
现在确定电源,显卡,内存都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代码跑多少?

网友:
进bios把集成网卡设置为无,应该就行了

网友:
把一些可以可以取了的外设取了,再看看,,讲不太清

网友:
看看主板电容是不是爆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