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power能跑码不亮机,再reset 一下就亮机。有人遇到这样的问题吗? 怎么修?

楼主(2010-07-21):
如题:按power能跑码不亮机,再reset 一下就亮机。有人遇到这样的问题吗? 怎么修?

网友:
复位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复位不正常,查查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什么板,修板前先要了解下机器的上电时序 那样修的更快点

网友:
看主板有没门电路 先换掉它 再者是I/O多

网友:
怎么复位不正常,复位一下又能亮机呢?

网友:
有可能是有一路复位不正常,开机的时候 没有自动复位,先换换IO 不行在拆网卡 com芯片 声卡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是自动复位电路有问题了  查所有供电 时钟  PG  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