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桥以后

楼主(2010-07-21):
论坛发展了这么长一段时间,经常泡坛子的人应该都有了BGA吧,成品的,土炮的,都有,我属于土炮系列的。
现在想问一个问题,关于跑FF有复位的问题,这个以前也有专题讨论过的,现在我想问的是跑FF有复位,IRDY会闪两下然后熄灭,还是南桥的问题吗?
曾经修过两块775的板子,一块富士康的加焊U座,一块是U坏了,都修好了,现在手上有一块QDI的865PE,换了南桥换IO刷BIOS,加焊U座不行啊,南桥已经打了USB,IDE,PCI的阻值了,正常的。
想问一下技术服务小组的筒子,一般你们遇到有复位的FF板子从哪里下手?

网友:
在坛子上面看到说IRDY灯闪了的话,一般CPU和NB都没有事了,重点在南桥和BIOS,想听听你们是怎么搞这个问题的。

网友:
有复位不跑码的一般都是刷下BIOS 打一下总线的值 再测一次各个电压是不是正常  有没断线掉件的  压压桥   换换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