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液晶显示器不通电故障

楼主(2010-07-21):
     客户送修来的时候是不通电,哎……不通电也修了好大时。情况是这样的,一拆机测保险烧了,整流桥是好的。LD7575,开关管都是好的。于是就抱着暗喜,换个保险就搞定。谁知道换上去,还是那种情况。不通电,这下可好了,麻烦来了!经过很小心的检查,发现LD7575的第五脚有一个51欧的电阻阻值无穷大。毛病就在这了。结果我用一个56欧的代换,嘿嘿……换上去12V,5V都正常了。但我接上驱动板的话。到驱动板的那个5V一只在跳变。这下想是哪的问题?结果我重新把电源板上关键部件全部换了还是不解事。晕死……想着想着。把接在屏线上的线给去掉。哈……5V正常了。原来是屏上的问题。想想,搞维修的不容易啊。有这多问题都要注意。搞了这么多最后是屏上的问题。但还是很高兴,电源板给修好了。屏上的问题应该是哪里短路了。明天继续了。

网友:
我估计还是电源带负载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屏DC TO  DC电路中的芯片或电容有问题

网友:
绝对与屏无关,负载差吧!还是电源的问题。从新研究。你并没成功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兄弟,你说的也太直接了吧。我那是把屏线拆下来电压就正常。如果把屏线接上开开关指示灯就会一亮一灭的。不接的话那开关指示灯就像正常的一样。开始是蓝色过一会儿就成了绿色的。这是没有接信号线的状态下测试的。

网友:
如果屏短路了,把屏上的电容都测一下应该能找出坏的。

网友:
   无语!只是给你建议.不信你换板看看就知道了.呵呵.联想显示器维修一年不下千台

网友:
呵呵,会不会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我自己在一套也是不行的。这回应该就是屏的问题吧。

网友(点评):
没看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
不应该是屏的问题,应该是负载

网友:
应该还是电源的问题,带负载能力差,换换7575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通用板测试一下屏就清楚了。

网友:
楼主最好看下,这显示器是不是晶冠厂的,如果是肯定是电源问题

网友:
楼主我记得  LD7575上的电阻 不是51欧是5.1欧的把    楼主修的怎么样了 ????结果呢 ????

网友:
电源的问题吧...现在的液晶电源都没多少件,LD7575你确定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