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触发后电流往下掉都有哪些原因

楼主(2010-07-21):
笔记本触发后电流往下掉都有哪些原

网友:
很有可能是缺电压

网友:
短路,有电压没出来吧

网友:
不可以说清楚一点吗,你这样说让我们怎么分析问题啊

网友:
掉电也是多样化的,CPU供电场管开路也引起的

网友:
缺少电压···经常出现这样的故障··

网友:
只要有一组电压不对,就都有可能掉电

网友:
供电电压不稳定都能引起掉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