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液晶显示器”非最佳模式“怎么修理?

楼主(2010-07-21):
本人新手,只知道是那个mcu的毛病,问一下这个要怎么刷。还是换驱动板???

网友:
用编程器重刷MCU。你有编程器吗?

网友:
要用液晶专用的编程器刷写,具体操作方法买编程器时里面会带有说明。

网友:
小小白。不是很懂。是不是有了编程器,还要把MCU焊下来啊,

网友:
说的没错,记住是专门的显示器专用编程器哦,其他的可不行!

网友:
很久以前的问题了,这类问题,坏的MCU中的程序大部分还是可以用的,直接读出来,写到新芯片里面就可以。不过,在市场上,有很多翻新的芯片。

网友:
经常见的一个通病,也可以买带程序的MCU:NT68F63L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6楼观点!
至于要不要焊下来写,要看具体的MCU。NT68F63建议焊下来写。

网友:
用3000U的可以刷

网友:
可以换通用驱动板代替,只不过要改线

网友:
最好换掉MCU,再刷程序,这样比较可靠的

网友:
我一般直接换上带程序的MCU   方便又不容易返修

网友:
最好是换板子.

网友:
这个芯片可以在线刷写的!主要还得看你的编程器是否支持!一般重新刷写一遍就会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