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外置电源自动开机,电池正常?

楼主(2010-07-21):
板是SL400集成显卡。用电池和外置电源都能显示。但是呢,用外置电源的话,自动开机同时cpu电压是1.15V,而电池u电压0.98V
各位有遇过嘛?不知道是那些管问题导致

网友:
这样问题我没有见过  请问楼主是不是把cmos电池取下来了呢

网友:
COMS 电池插上,  要确定有电,  如果不行换换晶振和谐振电容

网友:
充电电路有问题,我今天也同样遇到此问题。插电池USB不能用,外接电源就能用。

网友:
就算把cmos电池插上都是一样,应该是充电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