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023N代换,求助11

楼主(2010-07-21):
大家好,我想问下APM3023N可以用什么代换,谢谢!

网友:
上拆一个N沟道的就可以了, 如果 不放心就用09N03或06N03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料板上CPU供电处拆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
维修的时候,多准备一点09N03就可以,差不多能替换所有位置的MOS(沟道要查清楚)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样吗?通用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