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6100声卡无电!

楼主(2010-07-21):
我有台东芝6100老本了,坏过几次,都是周边,本人在论坛通过学习自己修好了,前天本本突然无声了,系统提示没有声音设备,开始以为是声卡排线,更换排线无效,用万用表量声卡供电没有电压,由于没有图纸跑了半天线也没头续,怀疑是供电断路了,兄弟想问下,这个声卡供电是5V吗,我可不可以再电源板直接垮接5V给声卡供电呢

网友:
系统没有装好,驱动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软件问题,是硬件问题,原来也发生过几次没生,按压声卡就好了,这次不行了,是有地方断路了,可以直接跨接到5V电源上吗

网友:
5V最好不要从电源板那里拉,从USB那里拉好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声卡独立一块小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