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修联想17寸液晶显示器。发帖只为得到同行的认可。

楼主(2010-07-21):
今天2师傅不在店子里面。而今天的液晶显示器的货特别的多(2师傅是专门负责修液晶显示器的)
正好给了我这个学习认真的徒弟一个好机会 。    不废话了。进入正题~~~~~!!!

上午的时候一个客人拿来一个联想17寸的液晶显示器。说的不显示。我就在工作台上试了试。发现指示灯也不亮。初步估计是电源板的事。
  我拿到工作台上很是心急的把他拆开了(不过这个联想品牌的确实拆的有点费劲)
拆开一看,电源板上的保险 F1 都被烧的只有半截了。旁边全是被黑烟熏过的痕迹。然后用眼睛检查了一下其余的部分、
都没有明显的烧的痕迹。我窃喜、换个保险不就完事了吗。哈哈

但是仔细一想、不可能无缘无故的把保险烧了 。于是 我就用万能表挨个的检查。检查到整流桥的时候。发现交流的2端被短路。
直流的2端也短路。为了确保检查无误。我用吸锡器把整流桥取了下来。   ~~~~没错,是整流桥坏了 。
我在旧板子上拆了一个整流桥。焊上。然后接着检查了下边的几个供电管。都没事了 。我高兴至极。迫不及待的把显示器连上。
以为搞定了 。     但是这个显示器好像不眷顾我、指示灯依旧不亮。
我纳闷。             这是为什么呢            ????

我还是沉住了气,没心慌。
我打开手电再仔细检查了电源板。发现电源板上的交流插座的一只脚虚焊了 。
难怪还是不亮。我用锡加焊了一下。在接上试试。OK
指示灯成了绿色,接上VGA。显示器显示了另我舒心的画面。

遗憾的是今天没把这个情况照下来。

我虽然是一个菜鸟。但是我是一个爱学习的菜鸟。
呵。

小弟不才,有什么错误的地方请大哥些提出来。

今后在论坛里希望大家多多照顾下。

网友:
兄弟你还是满厉害的了,我现在没有修过,之前有台,但是修不好要赔钱,于是始终没有敢动显示器,由于自己很想学,不知道从何下手,想问下你可有实用性的显示器维修资料;我想自学,因为没有人教!

网友:
比我强多了,我第一次看见保险炸了,直接换了通电,结果可想而知。

网友:
我也想找个师傅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已经有人给你加分了,就不重复加了!
支持你!!!
长此以往,大有希望!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
兄弟,实在对不住。我真的没有什么资料。我觉得光看资料作用起的不是很大。要结合实际。

我是过来人,给你个建议。去找个好师傅。把关系搞好点。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斑竹的认可。我以后干活的时候会把相机带上。要图文并茂。呵

网友:
就烧了个桥整,问题不大,多努力给自己真加信心

网友(点评):
注意错别字

网友:
呵呵 楼主 再次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在检查不出还有没有别的元器件损坏的情况下  可以在原保险的 地方去掉保险  串灯泡测试  ,,,,,,,因为如果后级还有短路未被查出的  灯泡就可以保护  可以防止故障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