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0e被雷击 检测不到声卡

楼主(2010-07-21):
今天接了一个本  被雷击了   检测不到声卡      目前检测声卡电压都正常     声卡芯片已经换过。功放也换过       还是一样  请高手指点指点   急!

网友:
买个USB声卡改声卡吧

网友:
南桥没有坏能开机是比较幸运的了

网友:
实在不行  我真的改了

网友:
是不是装系统找不以驱动呀。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量声卡的RESET了吗
我觉得是SB的问题